[原创] design compiler question

楼主(2011-10-19):
get_cells -h -filter "ref_name == D"

often I see  a expression: get_cells -h -filter "@ref_name == D"

anyone can tell me what means "@" is ?
and I have to use "@"?

楼主:
没人回答阿。。。

楼主:
新手,期望有人帮忙解答

网友:
觉得类似 @posedge里的@ 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意思
使用filter选项时必须用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但是似乎现在用也可以阿

网友:
这是filter的语法要求,加上@号表示后面的变量是attribute
如 @port_direction   @dont_touch   @ref_name

打开dc_shell输入 man filter
里面有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