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楼主(2011-10-19):
我设计了带隙基准电路,但是优化过后,电压变得和预想值相比偏小,但如果把电阻变大,使电压达到预想值,温度系数又会升高,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求教了,谢谢

网友:
可能和Vbe有关,调整一下电流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调整电流,增大宽长比的话,再次进行优化电阻的值就要降低才能使温度系数最小,但是最后温度系数最小的时候,基准电压还是基本保持和原来一样,还是偏小。。。。。愁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