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入门控时钟问题

楼主(2011-10-19):
请教各位前辈,在DC的脚本中,(1)用elaborate ***  -gate_clock ,综合得到的是一个有clk,en,enclk,TE的latch,(2)set_clock_gating_style latch     insert clock_gating,综合得到的是由latch和与门,反相器等组合成的module。请问这两种有什么差别呢?选哪种写法比较好一点呢?谢谢指点

网友:
最好用集成ICG 吧, 离散的容易产生glitch,对时序不利,

是在compile_ultra -gate_clock的, elaborate 时候一般不用gate_clock ,

set_clock_gating_style 的时候可以指定icg 类型的啊,
这样insert_clock_gating 就只插入这种类型的icg 单元

用insert_clock_gating或者compile_ultra -gate_clock都行的,
只要set_clock_gating_style 设好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set_clock_gating_style一般是什么沿触发比较好呢?我采用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latch,生成了latch和and等组成的模块,这样是不是不好呢?是不是生成一个集成的latch(例如一个CKLNQD1BWP7T)比较好呢?感谢指教

网友:
man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ts  the  clock-gating  style  for the clock-gate insertion and
              replacement.

SYNTAX
       status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none | latch]
              [-minimum_bitwidth minsize_value]
              [-setup setup_value]
              [-hold hold_value]
              [-positive_edge_logic {cell_list | integrated [active_low_enable] [invert_gclk]}
              [-negative_edge_logic {cell_list | integrated [active_low_enable] [invert_gclk]}
              [-control_point none | before | after]
              [-control_signal scan_enable | test_mode]
              [-observation_point true | false]
              [-observation_logic_depth depth_value]
              [-max_fanout max_fanout_count]
              [-num_stages num_stages_count]
              [-no_sharing]

-pos / -neg 是可以指定icg cell的,如果指定了集成ICG ,那就不会综合成
latch +AND了,

集成的肯定好啊,可以防止gl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TSMC的high density的工艺啊,不错不错,相对来说还是ICG cell比较好,即使在做PR的时候。要注意的就要比latch+and gate的药少,不然做PR对这些latch+and gate的处理会比较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前辈,我们以前的脚本,是在elaborate -gate_clock,而且脚本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对门控时钟进行描述,综合出来的就是一个集成icg。但是我在脚本中加了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latch,生成的就是latch+and。
    如果我想生成一个集成的门控,在set_clock_gating_style 中需要怎样写呢?-pos后面应该加一个库中有的门控型号(人为的选择)?
    不好意思,我是个菜鸟,谢谢指教!

网友:
没错 , -pos/-neg 后面写CKLH/CKLNQD1BWP 这种东西就行了

你可以man下 set_clock_gating_style , 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2014-08-24):
回复 网友B:

平时我都是自己手动例化门控单元,请问insert_clock_gating是在哪里插入门控单元呀,自动插入门控信号是什么呀?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时我都是自己手动例化门控单元,请问insert_clock_gating是在哪里插入门控单元呀,自动插入门控信号是什么呀?谢谢了

网友:
综合的时候插入icg,
自己例化+ insert_clock_gating ( or  compile_ultra -gated_clock ) 都行的,

前面可以定义set_clock_gating_style , 控制一些选项

网友(2017-06-07):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这个 num_stage 选项是指ICG模块端口E的逻辑深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