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non_restoring比restoring做除法快

楼主(2011-10-19):
为什么non_restoring比restoring做除法快?有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恢复除法直接根据前一次运算的结果决定本次运算是加还是减,
    恢复除法要根据上次减法是否溢出,先调整结果再进行本次的减法,等同于人做除法的试商的过程,且不考虑电路的延时,步骤多了,自然就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非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