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hold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想问一下,在做完CTS后,假设skew为0的情况下,hold还有违反的可能吗?

网友:
有的。!!!短的Path会出Hold

网友:
一般没有,但是最好hold也有一个uncertianty的,这个最好给一定的冗余比较好。。

网友:
Hold的公式:Tlaunch+Tdata+Thold-Tuncertainty-Tcapture>0
skew为0 的话那就是Tdata+Thold-Tuncertainty>0   如果数据路径延时很小,hold时间也很小,两者之和小于uncertainty的话,那就可能违反。

网友:
对,一般还有人为的margin在里面,

library hold time 也是, 所以还是有hold violation的

网友:
可能有的

楼主:
谢谢楼主们的回答,我还想问下如果一条datapath延迟很小,比如reg的Q到D端没有任何逻辑,那么这种路径很容易出现hold违反,是不是这种违反应该在前端逻辑设计时就应该去检查它呢?

网友:
前端不检查hold,就算是有的话,如果是不合理的,就set false path,如果是真的,就留给后端修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对,前端只看setup time, hold到后端修复的

楼主:
前端是不是用DC综合来检查setup?

网友:
回复 网友A:

gq,请回避,有事当面说~~

网友:
对啊, 综合出来跑多快 就知道了, 就是max freq,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