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 延时问题

楼主(2011-10-19):
1:FPGA中一个门延时电路大概多少(我知道不同的FPGA不同,所以我想知道大概的数量)?我写了一个小电路,发现走线延时在总延时中占了绝大部分,有没有可能尽可能的减少走线延时,增加器件的延时,途径是什么?
2:FPGA中器件的延时可不可以自己设置,换句话说,FPGA中查找表是不是工艺固定了的?
3:FPGA后仿有没有生成器件延时的文件,可以直接打开来看电路的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1、0.1-10ns,具体在综合报告里可以看到,

    2、估计延时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吧,器件本身是固定的。

    3、这个看综合报告或者布局布线报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器件固定了,我想应该像ASIC一样,由于工艺的原因每个单元的延时是不一样的。问题是这个延时的不同,在后仿时能看到呢还是要下载到开发板才会不同呢?

网友:
FPGA里面是LUT和DFF,没有门延时的概念,通过后仿真可以看到

网友:
LUT有,datasheet上有的,你可以自己看一下,不同的fpga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是Altera FPGA内部的基本结构,但它主要又是由LUT、DFF、逻辑门等构成,这些都会产生延时,例如为人熟知的DFF的Tco即是。不知solarwafer兄为何忽略DFF和逻辑门的延迟。

网友:
1:减少走线延时,调整布局布线,加约束重综合或者手动调整这些可以影响
2:延时应该固定了
3:可以生成后仿网表和SDF文件,看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制造工艺引起不同FPGA的LUT单元延时不同,这个可以理解。
我的问题是:制造过程中的某些因素会不会引起同一个FPGA中的LUT单元延时的略微不同?

网友:
FPGA中的线延时要远大于器件延时,所以一个项目的timing report中,大部分的延时都是线延时造成的
对一般项目而言(低速设计),只要设计合理,时钟树合理,timing都会过的,不会涉及到“延时”这么细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