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使用问题

楼主(2011-10-19):
小弟在使用Verdi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Verdi的文本编辑器中如何复制,Linux环境下!

网友:
就是直接复制是,ctrl+c

网友:
选中就是复制,中键粘贴

网友:
还得取决你设置的verdi编辑器使用了哪种编辑器,是vi还是别的?

楼主:
这么麻烦啊!那谁有Verdi的使用哟手册吗?

网友(2012-02-27):
論壇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