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 device跑lvs遇到个问题,大侠们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1-10-19):
请问一下大侠们,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自己用CDF编辑了一个五端的isolate NMOS(因为仿真的model里把iso devece的iso端单独作为一个pin),做lvs的时候这个MOS的layout的网表识别出来是一个X(即子电路),且是五端口,说到这里没问题。但是cdl出来的电路网表iso NMOS要么是一个五端口的NMOS(CDF编辑这个divice是一个器件),这时Layout提取的子电路和电路提取的NMOS不匹配;要么cdl出来的iso NMOS是一个子电路(CDF编辑这个divice是一个子电路),这个子电路没有类型名。
搞了好几天没搞出来,希望大侠们知道的指点一下!

iso device跑lvs遇到个问题,大侠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lvs提取电路是根据你extract device 定义,你可以修改lvs rule使得layout提取的网表为nmos器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尝试过。把lvs rule中这个device的定义改的和其他正常的device一样了。但是还认成了子电路,搞不清还有哪里没改还是怎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一下calibre帮助文档calbr_ver_user.pdf,chapter14章的说明

网友:
最好不要改文件 弄不好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1-11-19):
Could you show your file which indicate the problem ,so that it is easy to know how to solve your problem.

网友(2015-09-15):
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是只能通过修改lvs文件吗?

网友(2015-11-13):
我有相同的遭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不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