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玩出品位 旅游摄影速成讲解

楼主(2011-10-19):
1、整体效果,构图是关键

    构图是摄影第一步,虽然摄影构图的规则不是死的,但了解构图可以避免一些初级的错误,在观赏好作品的时候,也可以了解拍摄者为什么要这样拍,对自己的提高也很有帮助。

·突出主体

  构图第一步,首先就是要找一个吸引人的景物。摄影不是简单地拿起照相机按快门,在按下快门之前,你要问自己,这个景物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是颜色? 云彩?倒影?还是落日?确定了主体后,下一步就是怎么去表现它了。通常,主体要有足够的尺寸,才能引人注目。主体太小,就不成为主体,这时候就要用长点的焦距,或后期剪裁来处理了。突出主体,这样照片才会有灵魂。

·三分法则

  既然要避免居中,就要知道所谓的“三分法则”(rule of the thirds),也称“黄金分割”,“九格宫”。。。 “三分法则”是构图的基本的规则,意思是:把画面按水平方向在1/3,2/3位置画两条水平线,按垂直方向在1/3,2/3位置画两条垂直线,然后把景物尽量放在交点的位置上。

·简单

  实际上摄影是‘减法’,就是说画面上跟主题无关的物体最好全部去掉,越简单就越好。特别是对初学者,构图更是应该从简单开始。

·天空

  在风景摄影里,天空是很重要的部分,很多时候天空是构图的主要部分,而自然界的很多自然想象的美就足以让人震撼。所以,好的摄影爱好者,应该要时常留意天气的变化,这样就会总结到一些自然的规律,例如雨后的晚霞是最漂亮的,雨后如果出太阳,你就会见到彩虹等等

·参照物

  单凭照片里的景物,有时候我们很难判断物体实际的大小,而通过我们熟悉的参照物,对比后我们就能‘感觉’到景物的大小了。这种参照物通常用来表大自然的雄伟,壮观。

2、白平衡

    什么是白平衡(White Balance)?在数码相机来说,就是给白色作出一个定义。人的大脑能仔细地分析从眼睛所接收的讯号,因应不同的色温(color temperature)来显示相同的白色;但数码相机郄不能。在早晨时分相片的颜色偏红,而黄昏时则偏黄。就算同一张的白纸在不同的环境下被拍摄,如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光源,都会出现不同的偏差。能正确地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调整白平衡的原因。现在的数码相机都拥有自动白平衡功能以及按照光线情况不同而预设的白平衡设置,用户可以自己根据光线情况不同来选择相应的白平衡,如晴天、阴天、白炽灯等,如果对白平衡要求很高,也可以手动自定义白平衡,这个功能在目前大多数主流数码相机上已经是标准配置了。

3、快门和光圈优先

    为了得到正确的曝光量,就需要正确的快门与光圈的组合。快门快时,光圈就要大些;快门慢时,光圈就要小些。快门优先是指由机器自动测光系统计算出暴光量的值,然后根据你选定的快门速度自动决定用多大的光圈。光圈优先是指由机器自动测光系统计算出暴光量的值,然后根据你选定的光圈大小自动决定用多少的快门。拍摄的时候,用户应该结合实际环境把使曝光与快门两者调节平衡,相得益彰。

    光圈越大,则单位时间内通过的光线越多,反之则越少。光圈的一般表示方法为字母“F+数值”,例如F5.6、F4等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数值越小,表示光圈越大,比如F4就要比F5.6的光圈大,并且两个相邻的光圈值之间相差两倍,也就是说F4比F5.6所通过的光线要大两倍。相对来说快门的定义就很简单了,也就是允许光通过光圈的时间,表示的方式就是数值,例如1/30秒、1/60秒等,同样两个相邻快门之间也相差两倍。

    光圈和快门的组合就形成了曝光量,在曝光量一定的情况下,这个组合不是惟一的。例如当前测出正常的曝光组合为F5.6、1/30秒,如果将光圈增大一级也就是F4,那么此时的快门值将变为1/60,这样的组合同样也能达到正常的曝光量。不同的组合虽然可以达到相同的曝光量,但是所拍摄出来的图片效果是不相同的。

    快门优先是在手动定义快门的情况下通过相机测光而获取光圈值。举例说明,快门优先多用于拍摄运动的物体上,特别是在体育运动拍摄中最常用。很多朋友在拍摄运动物体时发现,往往拍摄出来的主体是模糊的,这多半就是因为快门的速度不够快。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用快门优先模式,大概确定一个快门值,然后进行拍摄。因为快门快了,进光量可能减少,色彩偏淡,这就需要增加曝光来加强图片亮度。物体的运行一般都是有规律的,那么快门的数值也可以大概估计,例如拍摄行人,快门速度只需要1/125秒就差不多了,而拍摄下落的水滴则需要1/1000秒。

    摄影时,必须对好焦点,景物才能结成清晰的影像。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拍摄位于不同距离上的多种景物时,片样选择调焦目标,焦点对在哪,哪才能把全部景物拍清楚,就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动体摄影,主体的位置不断移动,调整尤为困难。遇到这种情形,怎样才能不失时机而又有把握地拍出清晰的照片呢?这些都是需要应用景深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的实际问题。摄影时照相机对着被摄主体聚焦,位于主体前、后的景物在底片上的影像就不如主体清晰。但由于人眼的鉴别能力有限,我们总是认为在被摄主体前、后的一段距离内,景物的影像看上去也是清晰的。这段在聚焦点前后能记录得较为清晰的被摄景物纵深的范围,就叫景深。换句话说,景深是(一段距离),在这段距离内的物体都应该是清楚的。对焦在哪里景深就追随到哪,在景深(这段距离)内的物体就清晰,超出景深(这段距离)的物体则模糊。景深越大,纵深景物的清晰范围也就越大;景深越小,纵深的清晰范围也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