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中的LSB的值。

楼主(2011-10-19):
我做的是一个10位的SAR ADC,SAR ADC中的DAC结构采用分段电容式结构,也就是低5位为1C,2C,4C,8C,16C,高五位为1C,2C,4C,8C,16C,还有一个1C的电容值并联在高五位上,低五位与高五位中间连接个衰减电容,值为1C,电路图如下
经过采样保持在分配后DAC的输出端电压为V=(1024/1055)*(-vin+∑Vref )+Vcm, 现在想问下就是LSB的值是Vref除以1024还是Vref除以1055

网友(2013-05-21):
回复 楼主:

   没明白那个式子怎么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但是感觉MSB阵列少了一个C电容啊,LSB应该还是Vref/1024吧~

网友(2014-02-06):
LSB不变得

网友(2017-12-07):
关于SAR ADC中的LSB的值

网友(2023-03-15):
加入冗余,LSB的值改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