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位IP挂接到8位单片机的接口模块设计

楼主(2011-10-19):
请教高手:怎样将一个原用于ARM的32位的IP模块SPI挂到8位的单片机M8051w核上面呢,两者之间的接口代码怎么写呢?本人菜鸟,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
原来的spi是什么总线接口,apb or ahb?调整下时序,直接挂到8051上的sfr总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是apb总线,32位的SPI的信号线和寄存器比m8051 ESFR总线的多很多,者之间怎么转换呢,版主?多谢你的指导哈~~~

网友(2011-12-27):
网上流传的M8051W到底怎么样?楼主用的是这个么?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
guol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