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ener implant是怎么解释呢?

楼主(2011-10-19):
想请教一下:zener implant是理解为齐纳注入么?他和其他的比如n+ implant有什么不同。是专门用在画齐纳管的?还是其他地方也可以用?

网友:
受教了,一般在layout上面是有专门的层次吗?

楼主:
了解,谢拉!一直觉得大概是一种和p+ implant差不多的东西,只是不知道差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