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中的warning

楼主(2011-10-19):
以上是我在做cadence仿真时出现的warning,M73是一个pmos管,这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怎么产生的?有这个warning可不可以??

网友:
在直流仿真的时候,当T=-30°时,M73管的Cdscd是负的。= =我只是翻译下,什么原因我不懂,具体要看电路吧。我一般都是54w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