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 output delay 求助

楼主(2011-10-19):
在模块的OUTPUT 口用了这条命令: set_output_delay $CONS(CLK_250M_OUTPUT_DLY) -clock VIR_CLK_250M [get_ports sk_dma*], 从LOG上看这条命令的返回值是1, 认为output delay设置成功了,但check_timing 报出来:Warning: The following end-points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
End point
---------------
sk_dma_data[0]
sk_dma_data[1]
sk_dma_data[2]
sk_dma_data[3]
sk_dma_data[4]
sk_dma_data[5]
sk_dma_data[6]
sk_dma_data[7]
sk_dma_data[8]
sk_dma_data[9]
sk_dma_data[10]
找了其中一个output port report timing, 报告的结果也是end 点没有时序约束。又试了 set_output_delay 1 -clock VIR_CLK_250M [get_ports sk_dma_data[0]], 然后再report_timing,结果还是END点没有设上output delay. 有哪位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做吗?谢谢!

楼主:
原因好像是: 这个CLK1(PORT) 跟 TEST_CLK 经过MUX输入到模块内部做为CLK, create clock 在CLK1 port上,并设了ideal net work, 但又在这个clock mux 的output pin上设了ideal net work。去掉 mux pin上的这个约束就可以了。但奇怪的是去掉后TIMING报告上这个MUX 的DELAY非常大,从CLOCK PORT上设的ideal net work是不是应该会自动传递到这个MUX?

网友:
回复 网友A:
TEST_CLK也是一个时钟吗?你的意思是两个时钟通过一个mux进入core作为时钟CLK?
如果这样的话直接设置在CLK上不是可以了吗?楼主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后也没有找出问题的原因!
期待

网友(2013-09-22):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否解决了?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用report_timing -to your_port -excep all看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