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ntaurus 利用device编程仿真问题

楼主(2011-10-20):
刚开始学习sentaurus,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论坛的各位大侠。
1. 以下是3D solar cell实例中文件列表,请问哪些文件是需要用户自己编写的?
2. 由sentaurus strcture editor建模生成tdr, cmd, sat,scm文件,接下来要怎么利用device进行仿真求解?

网友(2012-02-22):
需要自己编写仿真脚本文件 *_des.cmd
通过sdevise  *_des.cmd进行仿真

网友(2012-04-10):
是将.tdr文件写入到*_des.cmd脚本里面。

网友(2014-04-12):
为什么在file里面input里写入tdr文件。但是结果显示没法找到doping file???(tdr格式不是既包含mesh也包含doping吗??但是仿真结果表明掺杂没有加进去,这是怎么回事??)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2014-12-10):
mesh文件是单独的啊 是你使用sde图形见面创建的,对于每个device都必然有mesh设定和最后的mesh生成

网友(2021-11-18):
楼主大大知道怎么生成晶粒嘛?在sentauru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