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FPGA设计的时候添加门控时钟总是会有hold time违例

楼主(2011-10-20):
我的门控时钟是基于latch的。在写RTL级代码的时候如下
always @ (en_start or clk)
begin
   if (~clk)
      ENC = en_start;
end
assign clk_gated = ENC&clk;

请问各位一般做门控时钟的时候怎么做呢?

网友:
一般都是做ASIC的时候再dc中用工具自动插入门控时钟的,像你上面这种搭电路的方法不可靠,
插入门控代码一般这样写: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_out <= 1'b0;
    else if(EN) D_out <= D_in;
end
在dc中设置一些命令就可以插入你图上所示的门控时钟结构了,FPGA中DFF资源比较多,一般都不建议用latch了,如果fpga中也能有上图的单元结构的话,倒是可以用的,fpga中如果处理门控,还请高人帮助了哦

网友:
你的时钟路径延时比数据大,自然会有问题。

FPGA中不要自己手工写门控时钟,有专门的例化可以调用,而且,尽量用使能。

你这样写门控时钟,时序分析都没法弄。

网友:
在FPGA中最好不用门控时钟,可以尝试改成使能控制,使得整个设计都是同一个时钟下的同步设计,如下:
always @ (en_start or clk)
begin
   if (~clk)
      ENC = en_start;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
  else if(ENC)
    ~~~~
end

网友(2017-06-05):
设计中必须要门控又怎么处理,求答案

网友:
如果依照上述的圖來寫RTL Code的話,如下所示:
// RTL Code
module gate_clk_dff(
input
[1:0]
D_in,
output
reg [1:0]
D_out,
input
CLK,
input
EN);

reg
en_lat;
always@(CLK)
begin
     if(~CLK)
            en_lat <= #1 EN;
     else
            en_lat <= #1 en_lat;
end

assign GCLK = CLK && en_lat;

always@(posedge GCLK)
begin
      D_out <= #1 D_in;
end
endmodule

// TestBench
module tb_gate_clk_dff();
reg
[1:0]
D_in;
reg
EN;
reg
CLK;
wire
[1:0] D_out;
always

begin

#10 CLK <= 1'b1;

#10 CLK <= 1'b0;

end

gate_clk_dff gate_clk_dff(

.D_in (D_in),

.D_out(D_out),

.CLK
(CLK),

.EN
(EN)

);

initial

begin

CLK = 1'b0;

EN = 1'b0;

D_in = 2'b10;

repeat(2) @(posedge CLK);

@(negedge CLK);

EN = 1'b1;

repeat(3) @(posedge CLK);

$stop;

end

endmodule

至於會有hold time的問題應該是你用Gate Clock,所以軟體在算Timing 的時候會比較不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