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在encounter中不用CPF直接加switch cell的方法

楼主(2011-10-20):
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需要在encounter中加switch cell,有没有一种方法是不用写CPF直接加的,因为我现在做的是block的工作,这个block只有一个power domain,所以不想那么麻烦在block的时候还写一个CPF!先谢过了!

网友:
就是直接 addPowerSwitch 啊,

然后其他一些连接关系就是
globalNetConnect
attachTerm
detachTerm

power swtich的 sleep信号用dasiy chain的方式连接下去,通过always-on buffer,
power连接方面用globalnetconne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的宝贵意见,我试过了,但是好像现在encounter已经不支持No CPF的做法了,因为在addPowerSwitch之前我们还是需要指定一个power domain的吧。需要createPowerDomain这个命令现在已经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