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IT中如何导入.LVS文件啊

楼主(2011-10-20):
如题,有一份.lvs文件,怎么导入到tanner中。另外怎么使得器件本身的DRC忽略,但是不忽略和其他器件之间的DRC.

网友:
没用过tanner

网友:
.lvs不用导入tanner吧,只有DRC需要。。。
第2个问题,我们一般 exclude掉目标cell后,都要仔细去检查该cell与周围的DRC问题,恩。

楼主:
那怎么验证lvs呢?画好版图不是要和原理图做验证嘛。除了写EXT之外,如果有人刚好给你提供了一个.LVS文件呢?

网友(2023-04-24):
有会的解答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