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集成的LDMOS有没有源漏寄生的那个二极管

楼主(2011-10-20):
芯片集成的LDMOS有没有源漏寄生的那个二极管?
一般片内集成的mos是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跟分立元件不同

但是我不确定LDMOS是否也没有,有知道这个的大侠请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当然有了,比如片内的NLDMOS是做在pbody里面的,因此源漏之间也有寄生diode.如果漏端相比源端电位低,这个寄生diode会导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而且没有分立元件中diode强,误导通,Power MOSFET会damaged的。

网友:
寄生的二极管,是不以你的意志而转移的~~

网友(2014-03-15):
回复 楼主:

    跟分立原件一样有的

网友:
分离原件和集成原件在原理上没有显著区别。Parasitic body-diode永远存在,只有画出和没画出的区别。他们都来源于sub, p-well, n-well之间p-n结,无法祛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