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dummy byt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20):
今天看一芯片的资料,有个dummy byte,不解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这个byte 是任何值都行?

网友:
是虚单元吧,用作隔离的,不做实际读写操作。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可以认为它就是无意义的内容,是什么值都可以,主要起到填充、隔离数据的作用

网友(2014-09-11):
原来如此,大款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