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操作问题

楼主(2011-10-20):
“小弟在学习AMBAspec2.0的时候,看到别人文章中的一句话,不甚理解,望哪位大侠赐教一二。“标准AHB-Slave总线接口不支持写操作后立即执行读操作,要求二者之间至少有一个时钟周期的间隔,否则会产生错误。”这句话是何意思?我对这时序图反复思考,还是不得其解!

网友:
既然是slave,只能接收啦
这个没有问题的,只是要对HWRITE进行处理。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在写操作后立即进行读操作是没有问题的,还是说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如果是这句话本身没问题,那原因呢?

楼主:
是的,这句话是错的,应该说AHB协议是支持写操作之后立刻执行读操作的。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学习AHB总线和SRAM之间接口协议时,有人提到这句话。我后来又仔细考虑了一下,应该是因为SRAM的时序问题导致的在做SRAM的接口电路时不能够直接进行写操作后就是读操作!

网友:
我理解的是写节拍两拍完成,从机必须应答了主机才会读吧,所以才会有人说写之后必须多给一拍才能读,不知是不是,你在什么文章上看到的?可以提供一下吗

楼主:
你说的没错,不知你要的是哪篇文章?是讲“标准AHB-Slave总线接口不支持写操作后立即执行读操作,要求二者之间至少有一个时钟周期的间隔,否则会产生错误。”的文章吗?

网友(2011-12-07):
回复 楼主:

   好像有的

网友:
http://www.lw23.com/pdf_fe40bdd0-547f-4f92-94d6-566e8221b931/lunwen.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有用!

网友(2016-08-02):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是AHB的初学者,现在和你当初一样,存在一样的问题,不懂为何写操作后的读操作需延时一周期?是因为读写操作是否需要锁存的原因吗?帖子下方的pdf链接失效了,希望能得到你的解答,谢谢了

网友:
延迟一下又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具体讲一下那,为什么会延迟,因为写和读之间有冲突吗?冲突的点在哪?不是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2020-04-11):
这种情况只有在AHB转memory口时才存在,htrans与地址第一拍准备好,wdata在第二拍才会给出,也就是再下一拍才会写进memory,但是如果第二拍来了读操作,那么此时第三拍读到的数据就不是前一拍写进去的数据,发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