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primetime的寄生参数时序分析

楼主(2011-10-20):
我现在已用star-rcxt提取出电路的寄生参数文件.spef,然后想用primetime进行时序分析,不知接下来怎么操作?在primetime中设置与库文件有关的信息怎么设置,如set_link_library { }命令来设置链接库,用set target_library {}命令来设置目标库,这些库文件在哪里找啊?求指教,谢谢!

网友:
看pt userguide,

pt流程很简单
set link_library { *  std.db memory.db  io.db  XXX.db }
和dc的link_library 一样的 ,第一个必须是* , 第二个一般是std db,

read_verilog  $post_layout.v
current_design $top
link

read_sdc XXX.sdc
apply any constraints/variable settings

read_parasitics -format SPEF -keep_capacitive_coupling  -verbose $spef

update_timing -full
save_session pt.session

report_timing XXXX
report_constrains XXX
report_analysis_coverage 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  std.db memory.db  io.db  XXX.db ,.db文件是怎么生成的?我的库文件里面只有.gds和.net文件,和star-rcxt生成的数据库文件milkyway:TOPBLOCK,不知道这些.db文件怎么生成?是个新手,望指导一下,谢谢大哥!

网友:
db/lib是synopsys 格式的文件,是前端view 文件,

gds,net,starxt都是后端文件,

dc综合的时候也是用db的,都是前端的东西,

lib/db在后端PR的时候也要用到的

楼主:
十分感谢,我是第一次用primetime,无从下手,没有前端的view文件是不是不能用primetime进行时序仿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现在我们有.sp文件、版图信息,怎么能导出.db文件?我们导.db文件的目的是为了进行PT STA,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我是第一次用primetime,无从下手,没有前端的view文件是不是不能用primetime进行时序仿真啊?

网友:
前端文件一般放在 syn/ ,synopsys目录里面,

你的库文件 找找,  后端的东西放在gds,spice里面

网友(2012-02-13):
回复 网友A:

    分析timing的时候不加-keep_capacitive_coupling  行不行。不是分析crosstalk才加这个开关选项的吗

网友(2014-08-30):
icfbicfb版,PT版图后时序如果有问题是改PT脚本使之满足时序还是再回去再版图呀?、/

网友:
回pr工具做timing eco, 版图随着修改,

网友(2017-04-18):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了解到ETS可以通过添加cell,变换cell,插buffer这些方法来优化时序, 我想问问同是静态时需分析的PT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优化时序,还是只能分析出来,再交给PR工具来改?十分感谢

网友(2017-06-19):
紫薯布丁

网友(2017-09-29):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replying
I already use spef.max and spef.min to complete the STA in PT.
But I don't know how to complete with ocv and/or aocv effect, current max/min STA setup margin a bit too small

Please help

网友(2020-11-05):
这个lib应该和dc icc啥的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