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MIG 问题

楼主(2011-10-20):
用xilinx公司的ip核MIG生成DDR2  SDRAM控制器,综合和translate都能过,MAP报错!求助!!!
         集成软件:ise12.2   综合工具:synplify pro   FPGA: Virtex-5           IPCORE :   MIG v3.5
         报错内容:ERRORack:1560 - The register "u_DDR/u_ddr2_top_0/u_mem_if_top/u_phy_top/u_phy_io/gen_dqs[0].u_iob_dqs/u_tri_state_dqs" has the property IOB=FORCE, but was not packed into the OLOGIC component. The output signal for register symbol.
"u_DDR/u_ddr2_top_0/u_mem_if_top/u_phy_top/u_phy_io/gen_dqs[0].u_iob_dqs/u_tri_state_dqs" requires general routing to fabric,but the register can only be routed to ILOGIC,IODELAY and IOB.

网友:
好像是xilinx的一个bug嘛,帮你查到了,你自己试下: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answers/33891.htm

To work around this issue, you can add a save constraint in the MIG HDL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VHDL
Add the following to in ddr2_phy_dqs_iob.vhd:

attribute S : string;
attribute S of "dqs_oe_n_r" : signal is "TRUE";

Verilog
Add the following to in ddr2_phy_dqs_iob.v:

(* S = "TRUE" *)
before
wire dqs_oe_n_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解答之前就在官网上看过,试过这种办法,还是没用啊!
    现在问题定位在综合工具的问题,用ISE自带的XST综合MIG时不会报错!

网友:
你用MIG自己产生的ucf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恩,LS MM说的对,你用MIG自己产生的UCF跟你综合的时候用的那个比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还有,你可以用synplify查看综合后的netlist,看看那个Path跟你的ucf里面制定的path有没有差异。。

对了,用xilinx提供的方法加的这个属性,synplify是不是能够正确识别,也是一个需要确认的方向。

网友:
MIG生成的DDR2 SDRAM控制器

网友(2015-12-15):
引脚分配的问题。使用默认引脚分配就没有问题。引脚分配规则看说明文档。

网友(2022-03-01):
thanks alot.
very help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