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楼主(2011-10-20):
圖片是paper上op的bode plot請大家幫我看看,這樣的opamp到底會不會震盪??
實心線的頻率響應 在phase = -180時,gain > 1
但是paper中宣稱這樣是穩定的,讓我很困惑
請大家幫幫忙了,為什麼這樣的響應,是穩定的

bode plot

bode plot

网友:
stalbe
it depends on how you measure the loop AC response
the way u use is assume the feedback is negative feedback, neglect the "-" minus polarity.
the way the author used is just simulate the loop gain and phase, include the "-" minus polarity, so, you should observe the phase margin when phase=0deg instead of 180deg;

网友:
2L is correct, PM in loop gain is decided by 360 phase shift, not 180.

网友:
实际上不管怎么连。只要能保证输出节点的
低频相位到高频相位的变化不超过180度
那么这个电路就不会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