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ow can I tream out .def file only a block of design?

楼主(2011-10-20):
我怎么样只导出设计中的一个module的def文件。

网友:
defOut -select XXX,

你这个module 是partition么,  好像不好操作,

楼主:
我的这个Module就是普通的一个top/block1下的module,名字叫block1

网友:
这个没试过,  defout都是用current_design(通常是top)的 信息

楼主:
#Static Power
#Block Static Input
sxclDesign design .
# Read multiple defs or flattened defs (gzipped ok)
design calDef ./top.def
design calDef ./block1.def
design calDef ./block2.def
design calDef ./block3.def
design rDesignHierarchySeparator "/"
design rIgnoreMissingCells 1
# Define Synopsys Libs
#design calSignalStormDb ./place_holder.ipdb WCIND
design calSynopsysTimingLib ./std.lib WCIND
design calSynopsysTimingLib ./memory.lib WCIND
design calSynopsysTimingLib ./ios.lib WCIND
我用PowerMeter时,他还需要blockxx.def,这怎么生成呢?

网友:
你partition完了, 每个block自己有def啊

savePartition不就有了, 而且 block的工作 也可以更新 这个def

楼主:
如何做partition啊

网友:
你这个block.def , top.def 是hier flow的意思

当然要partition了, 看partition菜单

楼主:
Memory可以当做一个BLOCK吗,也就是说把所有的memory都当成block,然后分别导出每一个memoryxxx.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