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Astro里怎么把core的形状设成L形的或者可以留出一块空白的面积

楼主(2011-10-20):
Astro里怎么把core的形状设成L形的?
或者可以在右下角留出一块空白的面积?打hard blockage的话上面还是会走线的呀

网友:
記得沒錯的話是在
Design setup -> set up Rectilinear Floorplan

have a t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试了一下,这样的话core的边界是L形了,但是creat rectangular ring的时候只有直的两边有电源和地线,其余的边由于落在boundry外,wire drop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strap不是之能在core里边么,也不能通过加strap的方式补全啊

网友:
好像只能用preroute -> create custom wire 畫了吧?
還是有其他大大知道怎麼做的請補充一下

网友:
create ring的时候也有create rectilinear ring啊,顺着boundary 走的,

实在不行 就手拉custom wire, 比较方便,

axgCreaetCustomWire

网友:
感觉两个办法,要么Design setup -> set up Rectilinear Floorplan, 要么先树立方的core, 再在不要的地方做hard blockage

网友:
对,也行,画blockage方法比较 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