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Ware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我想问一下,在Design Vision里面的File菜单里有个 Elaborate , 这里面应该都是Designware里面的ip吧,我生成了一个CSA,width==30。存为了CSA30bit.v,然后我应该在哪儿找他的验证模型的verilog呢???是不是完整的库里头应该有一个文件夹是所有standard cell的.v。然后那里头就有?所以是我的库不完整?还有这些ip算standard cell吗?

网友:
dc 调用designwire 算法库 综合成 std cell gate以后,就可以用std cell verilog model来验证功能了

std lib里面都有的, 就是.v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h !!~谢谢2楼!~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在写verilog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引导语句能让DesignCompiler生成指定的加法器或者乘法器?就是不通过实例化来调用DesignWare的ip库,是想就像用
assign c = a + b //synopsys CLA adder 这样一类的语句来实现,
请问有这样的语句吗?

网友:
综合不熟悉, 涛哥 来帮下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啊啊,你们都认识啊~~谁是涛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涛哥不是胡哥,而是本版的陈涛大版主.
   涛哥这个词属于敏感词汇,所以每次发完后都会进入到审核后台,需要审核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水这么深啊。。。   多谢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涛哥不出现啊 T_T
我自己后来查了一下,synopsys中有两种调用ip的方法,一种是常见的 实例化,实例化时可以使用//synopsys dc_script 什么的设置一些实现方式,还有参数什么的。另一种叫inference,这种可以通过写脚本来实现操作符综合成指定的加法器类型、乘法器类型,可是网上的资料很少,synopsys的Designware building block IP user guide里面给出了VHDL的inference过程,可是跟verilog差的很多。我还找到了一个图:

这里面的脚本我用了不好使。

我很希望用inference来指定加法器类型,貌似这样可以直接在验证中使用,不用在include designware的simulation model,是这样吗?我现在inference还没成功,还在试。呵呵,希望能有高人指点

网友(2012-07-27):
dw/.../datasheet下面有每一个model的pdf说明文档,如何配置和例化。
dw下面也有vlog仿真模型可用。

网友:
en .....我在看这个PDF~~

网友(2017-03-12):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写自己的乘法器,当使用操作符“*”时,调用自己的乘法器,而不是调用Design Ware里的乘法器,该怎么做?谢谢楼主讲解

网友(2019-08-07):
The problem is still not solved??

网友(2021-11-24):
为什么这个问题没人回答了呢?希望有高手看到解答一下:D:D:D:D:D:D:D:D:D:D:):):):):)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涛哥不出现啊 T_T

因为这个必须要在always块里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涛哥不出现啊 T_T

或者是implementation里没有wall,我看了好像只有csa pparch app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