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用DNWnmos做LDO的power device的吗

楼主(2011-10-20):
由于nmos的衬偏效应,所以我选择使用DNWnmos但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或者使用native nmos,不知道大侠们更推荐使用哪一个?

网友:
Native MOS ---->More Leakage,Simulation model isn't accuracy.
DNWNMOS--->Give more ESD protection,reduce substrate noise,large ar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斑竹

网友B(2020-11-02):
用NMOS做power device时,环路相位裕度怎么去保证,有这一块的paper吗?我设计的相位裕度就一二十的样子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B:
用NMOS做power device时,环路相位裕度怎么去保证,有这一块的paper吗?我设计的相位裕度就一二十的样子 ...

同求这方面的论文,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