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rint "hello world !! "

楼主(2011-10-20):
记得第一个perl程序就是这个,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
use warnings;

print "Hello world !! \n" x 100 ;

网友:
菜鸟求问:print语句里面的 x 100是什么意思,是打印 Hello world !! \n 这句100次吗?

楼主:
没错,试下就知道了

x 是repeat的意思

网友:
‘x’ 是字符重复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网友:
LZ的第一个hello程序,-w和use warnings其实是重复滴,是不是在5.10才支持use warnings的呢?鄙人拙见,见笑!

记得第一个perl程序就是这个,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
use warnings;
print "Hello world !! \n" x 100 ;

楼主:
不是重复的, -w和use warnings 检查的项目不一样, use warnings检查的更全面,

programing perl那本书里面讲了,

5.8 就有这个了

网友(2013-06-28):
回复 网友B:

   请问,use 是怎样用的呢? use后面跟的这些东西的说明在哪里有呢?怎样查找某个功能模块呢?use strict;
use Sys::Hostname;
use IO::File;
use Cwd;
use Data:umper;
use File::Basename;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谢谢赐教!!

网友:
提取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