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谁能写个awk/sed脚本示范啊(复杂点的)

楼主(2011-10-20):
知道 sed  's/A/B'  file  很强,

awk 只用列操作, awk '{print $1}'  File  ,

学了perl以后,再没啥兴趣学awk,sed了,

网友(2012-08-12):
楼主,awk/sed不是Shell , 只是皮毛

网友(2012-12-12):
发个抽取TimingReport的AWK,或许在某些方面比perl更好实现
#! /usr/bin/gawk -f
######        check path for report_timing        ######
######        author: steven                ######
######        Date: 2012.05.28        ######
BEGIN{
        slen=0
        elen=0
        plen=0
        numbPath=0
        pathflag=0
        arr1[2] = 1
        arr2[2] = 1
        pathflag2=0
        endpointflag=0
        endpointflagnum=0
        aak=0
        system("grep -E 'Startpoint:|Endpoint:|Path Group:|nworst|max_paths' "ARGV[1]" > tmp_steven_report")
        "wc -l tmp_steven_report" |getline aa
        "grep nworst tmp_steven_report" |getline aa2
        "grep max_paths tmp_steven_report" |getline aa3
        if(length(aa2) > 0)
        {
        split(aa2,arr1)
        }
        if(length(aa3) > 0)
        {
        split(aa3,arr2)
        }
        split(aa,arr)
        print "-------------------------------------------------------------------------------------------"
        printf "#  %-40s %-20s %-20s %-20s\n","PATH-GROUP-TYPE","TOTAL-NUM","REPORT-NUM","JUDGE"
        print "-------------------------------------------------------------------------------------------"
        for(i=1;i<=arr[1];i++)
        {
                getline < "tmp_steven_report"
                if($1=="Startpoint:")
                {
                        if(length($2) >= slen)
                        {
                        slen = length($2)
                        }
                }
                if($1=="Endpoint:")
                {
                        if(length($2) >= elen)
                        {
                        elen = length($2)
                        }
                        if(endpointflag == 0)
                        {
                                endnamep=$2
                                endpointflag=1
                                endpointflagnum=0
                        }
                        if(endpointflag==1 && $2 == endnamep)
                        {
                                endpointflagnum++
                        }
                        if(endpointflag==1 && $2 != endnamep)
                        {
                                endpointflagnum=1
                                endnamep=$2
                        }
                        if(endpointflagnum >= arr1[2])
                        {
                                aak=1
                                norworstj="NG"
                                norworstk=">="
                        }
                        if(endpointflagnum < arr1[2])
                        {
                                norworstj="OK"
                                norworstk="<"
                        }
                }
                if($1=="Path" && $2=="Group:")
                {
                        if(length($3) >= plen)
                        {
                        plen = length($3)
                        }
                        if(pathflag=="0")
                        {
                                spatht = $3
                                pathflag=1
                                numbPath=0
                        }
                        if(pathflag == "1" && $3 == spatht)
                        {
                                numbPath++
                        }
                        if(pathflag == "1" && $3 != spatht)
                        {
                                pathflag2++
                                if(numbPath < arr2[2])
                                {
                                printf "%s. %-40s %-20s %-20s %-20s\n",pathflag2,spatht,numbPath,arr2[2],"OK"
                                }
                                if(numbPath >= arr2[2])
                                {
                                printf "%s. %-40s %-20s %-20s %-20s\n",pathflag2,spatht,numbPath,arr2[2],"NG"
                                }
                                spatht = $3
                                numbPath=1
                        }
                        if(i==arr[1])
                        {
                                pathflag2++
                                if(numbPath < arr2[2])
                                {
                                printf "%s. %-40s %-20s %-20s %-20s\n",pathflag2,spatht,numbPath,arr2[2],"OK"
                                }
                                if(numbPath >= arr2[2])
                                {
                                printf "%s. %-40s %-20s %-20s %-20s\n",pathflag2,spatht,numbPath,arr2[2],"NG"
                                }
                        }
                }
        }
        close("tmp_steven_report")
        if(aak=1)
        {
        print ""
        printf "E. %-40s %-20s %-20s %-20s\n","nworst",norworstk,arr1[2],norworstj
        }
        if(aak=0)
        {
        print ""
        printf "E. %-40s %-20s %-20s %-20s\n","nworst",norworstk,arr1[2],norworstj
        }
        print "-------------------------------------------------------------------------------------------"
        print ""
a0 = "Startpoint"
a1 = "Startclock"
a2 = "Endpoint"
a3 = "Endclock"
a4 = "PathGroup"
a5 = "Type"
a6 = "Slack"
a7 = "Value"

printf "%-"slen"s %-10s  -> %-"elen"s %-10s  %-"plen"s\t%-6s %-10s %-10s\n",a0,a1,a2,a3,a4,a5,a6,a7
print "--------"

        flag_maxpath = 0
        flag_nworst = 0
        maxpath = 1
        nworstpath = 1
}
{
        if ($1 == "-max_paths")
        {
                maxpath = $2
                flag_maxpath = 1
        }
        else if ($1 ==  "-nworst")
        {
                nworstpath = $2
                flag_nworst = 1
        }
        else if ($1 == "Startpoint:")
        {
                spoint = $2
                                printf "%-"slen"s",spoint
                if ($NF~/\)/)
                {
                        sclock = $NF
                                printf " (%-10s ->",sclock
                }
                if ($NF!~/\)/)
                {
                        getline
                        sclock = $NF
                                printf " (%-10s ->",sclock
                }
        }
        else if ($1 == "Endpoint:")
        {
                epoint = $2
                                printf " %-"elen"s",epoint
                if ($NF~/\)/)
                {
                        eclock = $NF
                                printf " (%-10s",eclock
                }
                if ($NF!~/\)/)
                {
                        getline
                        eclock = $NF
                                printf " (%-10s",eclock
                }
        }
        else if ($1 == "Path" && $2 == "Group:")
        {
                pathg = $3
                                printf " %-"plen"s",pathg
        }
        else if ($1 == "Path" && $2 == "Type:")
        {
                ptype = $3
                                printf "\t%-6s",ptype
        }
        else if ($1 == "slack")
        {
                slack = $2
                slack_value = $3
                                printf " %-10s",slack
                                printf " %-10s\n",slack_value
        }
}
END {
system("rm tmp_steven_report")
}

网友(2013-01-23):
回复 楼主:

    发个抽取TimingReport的AWK,或许在某些方面比perl更好实现
#! /usr/bin/gawk -f
######        check path for report_timing        ######
######        author: steven                ######
######        Date: 2012.05.28        ######
BEGIN{
        slen=0
        elen=0
        plen=0
        numbPath=0
        pathflag=0
        arr1[2] = 1
        arr2[2] = 1
        pathflag2=0
        endpointflag=0
        endpointflagnum=0
        aak=0
        system("grep -E 'Startpoint:|Endpoint:|Path Group:|nworst|max_paths' "ARGV[1]" > tmp_steven_report")
        "wc -l tmp_steven_report" |getline aa
        "grep nworst tmp_steven_report" |getline aa2
        "grep max_paths tmp_steven_report" |getline aa3
        if(length(aa2) > 0)
        {
        split(aa2,arr1)
        }
        if(length(aa3) > 0)
        {
        split(aa3,arr2)
        }
        split(aa,arr)
        print "-------------------------------------------------------------------------------------------"
        printf "#  %-40s %-20s %-20s %-20s\n","PATH-GROUP-TYPE","TOTAL-NUM","REPORT-NUM","JUDGE"
        print "-------------------------------------------------------------------------------------------"
        for(i=1;i<=arr[1];i++)
        {
                getline < "tmp_steven_report"
                if($1=="Startpoint:")
                {
                        if(length($2) >= slen)
                        {
                        slen = length($2)
                        }
                }
                if($1=="Endpoint:")
                {
                        if(length($2) >= elen)
                        {
                        elen = length($2)
                        }
                        if(endpointflag == 0)
                        {
                                endnamep=$2
                                endpointflag=1
                                endpointflagnum=0
                        }
                        if(endpointflag==1 && $2 == endnamep)
                        {
                                endpointflagnum++
                        }
                        if(endpointflag==1 && $2 != endnamep)
                        {
                                endpointflagnum=1
                                endnamep=$2
                        }
                        if(endpointflagnum >= arr1[2])
                        {
                                aak=1
                                norworstj="NG"
                                norworstk=">="
                        }
                        if(endpointflagnum < arr1[2])
                        {
                                norworstj="OK"
                                norworstk="<"
                        }
                }
                if($1=="Path" && $2=="Group:")
                {
                        if(length($3) >= plen)
                        {
                        plen = length($3)
                        }
                        if(pathflag=="0")
                        {
                                spatht = $3
                                pathflag=1
                                numbPath=0
                        }
                        if(pathflag == "1" && $3 == spatht)
                        {
                                numbPath++
                        }
                        if(pathflag == "1" && $3 != spatht)
                        {
                                pathflag2++
                                if(numbPath < arr2[2])
                                {
                                printf "%s. %-40s %-20s %-20s %-20s\n",pathflag2,spatht,numbPath,arr2[2],"OK"
                                }
                                if(numbPath >= arr2[2])
                                {
                                printf "%s. %-40s %-20s %-20s %-20s\n",pathflag2,spatht,numbPath,arr2[2],"NG"
                                }
                                spatht = $3
                                numbPath=1
                        }
                        if(i==arr[1])
                        {
                                pathflag2++
                                if(numbPath < arr2[2])
                                {
                                printf "%s. %-40s %-20s %-20s %-20s\n",pathflag2,spatht,numbPath,arr2[2],"OK"
                                }
                                if(numbPath >= arr2[2])
                                {
                                printf "%s. %-40s %-20s %-20s %-20s\n",pathflag2,spatht,numbPath,arr2[2],"NG"
                                }
                        }
                }
        }
        close("tmp_steven_report")
        if(aak=1)
        {
        print ""
        printf "E. %-40s %-20s %-20s %-20s\n","nworst",norworstk,arr1[2],norworstj
        }
        if(aak=0)
        {
        print ""
        printf "E. %-40s %-20s %-20s %-20s\n","nworst",norworstk,arr1[2],norworstj
        }
        print "-------------------------------------------------------------------------------------------"
        print ""
a0 = "Startpoint"
a1 = "Startclock"
a2 = "Endpoint"
a3 = "Endclock"
a4 = "PathGroup"
a5 = "Type"
a6 = "Slack"
a7 = "Value"

printf "%-"slen"s %-10s  -> %-"elen"s %-10s  %-"plen"s\t%-6s %-10s %-10s\n",a0,a1,a2,a3,a4,a5,a6,a7
print "--------"

        flag_maxpath = 0
        flag_nworst = 0
        maxpath = 1
        nworstpath = 1
}
{
        if ($1 == "-max_paths")
        {
                maxpath = $2
                flag_maxpath = 1
        }
        else if ($1 ==  "-nworst")
        {
                nworstpath = $2
                flag_nworst = 1
        }
        else if ($1 == "Startpoint:")
        {
                spoint = $2
                                printf "%-"slen"s",spoint
                if ($NF~/\)/)
                {
                        sclock = $NF
                                printf " (%-10s ->",sclock
                }
                if ($NF!~/\)/)
                {
                        getline
                        sclock = $NF
                                printf " (%-10s ->",sclock
                }
        }
        else if ($1 == "Endpoint:")
        {
                epoint = $2
                                printf " %-"elen"s",epoint
                if ($NF~/\)/)
                {
                        eclock = $NF
                                printf " (%-10s",eclock
                }
                if ($NF!~/\)/)
                {
                        getline
                        eclock = $NF
                                printf " (%-10s",eclock
                }
        }
        else if ($1 == "Path" && $2 == "Group:")
        {
                pathg = $3
                                printf " %-"plen"s",pathg
        }
        else if ($1 == "Path" && $2 == "Type:")
        {
                ptype = $3
                                printf "\t%-6s",ptype
        }
        else if ($1 == "slack")
        {
                slack = $2
                slack_value = $3
                                printf " %-10s",slack
                                printf " %-10s\n",slack_value
        }
}
END {
system("rm tmp_steven_report")

网友:
楼主哥,你不是脚本版块的版主吧?!
awk和sed有时候会强大到把一个perl脚本变成一行!
陈道明兄也太狠点了,整这么牛*的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