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线性插值

楼主(2011-10-20):
请教各位大侠:
     在做双线性插值时。如何将参与运算的四个点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取出来?希望各为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改变数据的存储结构,例如4个8bit的数据希望同时取出,可以将这4个数据存储到四个RAM中,或是存储时将4个数拼接成32bit的数据存储,这样也可以一下子读出来。

网友:
用移位寄存器做串并转换,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楼主:
如果没有4个ram时如何实现?

网友:
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网友:
这两种方法可以实现,拼接或者从4个ram中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