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各路大侠FPGA片内有集成A/D转换的嘛!

楼主(2011-10-20):
请问各路大侠,有没有一种FPGA片内集成A/D的嘛!

网友:
貌似没有吧……

网友:
Actel好像有过宣传,不知道出了没?另外简单的AD/DA可以用sigema-delta实现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xilinx的7系列有了,不过好像就两个通道
目前FPGA集成AD DA没太多必要

网友:
据我所知,有集成ADC的也只是用于FPGA温度等方面的采集,做FPGA工作情况的监控用,若用在数字信号处理,这种ADC显然是不够的。。。

网友:
貌似没有吧,FPGA是数字的,做不了模数转换吧

网友:
是的,看看AD的规格要求,简单的可以使用sigma-delta。规格高的要外接。

网友:
有,Actel的,好像是fusion系列,到官网上查一下,我曾经用过

网友:
2007版的key,还没试不知道能不能用于2010.
软件从silvaco软件就可下载

网友:
有是有,不过在XILINX的V5/V6系列中是用来监控FPGA自身温度和电压以及周围环境参数用的。可以通过特定的管脚接入到FPGA内部,里面有一个10位的AD转换芯片。

网友:
最新的7系FPGA就有,精度12位,采样率很低,好像是1M

网友:
FPGA还会可以模数转换,新奇

网友:
似乎没有吧 我之前做了一个就是另外独立加的一个tms320的芯片的

网友: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