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求助

楼主(2011-10-20):
我想在verilogA中设置一个时间变量,比如:在进行瞬态仿真时,在第1ns到第10ns做一个analog event,第2ns到第11ns做另一个analog event 请问该如何编写 谢谢!

网友:
Veriloga 只有一个时间时间语句“timer event”,命令格式如下:
     timer ( start_time [ , period [ , timetol ]] )
       你可以参考下CDS的帮助文档"veriaref.pdf” 或 “amsug.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