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quartus增量编译与逻辑锁?

楼主(2011-10-20):
各位大侠, 最近做一个FPGA项目,在quartus中建立一个工程,内部有A+B两个模块,最终用LVDS输出;

      如果只综合B模块,输出结果正确且稳定;而通过引脚输出后,在另一块FPGA板接收也很稳定;

      如果综合A+B模块,输出结果不稳定;但通过用SignalTap测试,B模块的输出是很稳定的;
      而通过引脚输出后,在另一块FPGA板接收就不稳定!

      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情况,怎么解决呢? (尝试用增量编译和逻辑锁,都不成功,也可能我用的不对)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建议你先从B模块的功能角度查错,包括A和B的借口部分,因为仿真的时候很多情况可能漏掉.

不知道你芯片的资源利用率怎么样,设计是不是真的复杂到要用logic lock. 反正绝大部分设计出问题还不是timing的问题,而是function的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更多一点信息:
1,只用B模块和对端接口测试的时候,您是怎么判断数据稳定的。是发的一组固定测试数据,还是固定pattern,还是说发的正常业务数据??

2,A+B的时候,跑的是什么数据?

3,A+B的时候,工程做了时序分析吗?有没有报错的地方?

可以先做一个测试,A+B的时候,发固定的数据去另一块FPGA,看看数据是否稳定。

网友:
不好意思,补充点东西。

能否告诉我,你的两端lvds接口收发数据模块是否有8B/10B编解码?还是说直接就连过去的?以及接口的时钟情况,源同步?还是随路时钟?还是怎么样?

网友:
板间信号要通过示波器抓眼图,而不是signaltap

网友(2015-10-07):
师兄,您当年遇到问题,小弟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只是传的信号没有您的复杂,我是这样的,两块FPGA传递握手信号使两块板的秒沿对齐,主要就是两块板的都有个A模块,专门进行握手和产生同步信号,单独把两个A拿出来,并且处理握手信号,跑出来的结果很理想,但一旦把他们放到各自的大程序中,就不行了,跑出来的结果一塌糊涂,两块板的时钟是同源的,各自用各自的pll倍到62M,时序分析没有问题,是不是程序大了,兼容性就出了问题,师兄您当年是怎么解决的?先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