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时序分析中同一时钟的不同路径问题

楼主(2011-10-20):
新手,SOC前端的,最近和后端一起做时序分析时发现一个问题。Encounter做CTS的时候报出来的一些timing violation。
    分析后发现问题如下

源时钟CK,从A点出发---->B点时钟处理逻辑1(比如分频逻辑)----->D点切换逻辑-->E点输出时钟CKE
                           |                                                  ^
                           V                                                  |
                            ------>C点时钟处理逻辑2--------------

     在对E点后的时钟CKE作后面的时序分析时,比如寄存器a时钟为CKE,其D端计算数据路径时,时钟路径从A到B到D再到E;而其时钟端的时钟路径计算则从A到C到D再到E。工具用了一个最坏情况去计算时序,但问题是实际情况中时钟只可能来自同一路径,要么前者,要么后者,不可能同时来自两条路径。
     求问如何让工具避免这种不真实的计算方式,考虑过加constraint,但是两条路径都是合理的,屏蔽其中一条反而不合理。
     有没有什么相关命令,求指教
     另请问CPPR的设置应该和这种情况没关系吧

楼主:
自己顶,真心求教

网友:
我觉得应该就是CPPR, 你看下report里有没有CPPR的 recovery,
没有的话就打开CPP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了,但是CPPR的补偿为0

网友:
你的RTL正确吗?好像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楼主:
看来高手对这种简单问题都不感兴趣,我自问自答吧……
首先这个跟CPPR没关系,CPPR补偿是以同一路径的时钟为前提的,ABD,ACD路径不一样,所以不涉及到CPPR
后来做时序检查的时候分成两个case,set case analysis在D点,ABD和ACD分开检查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Clock reconvergency问题, 时钟源头一样,然后走不同的路径,然后在某个mux上重新汇聚,在做timingcheck的时候这两条路径互相check,就产生violation,然而这样的路径是虚假的,因为一个mux不能同时通过两个时钟.

解决方法可以在mux上设case_analysis,每个mode只过一条路径,这样mode会变多,需用MMMC来解.做时钟树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两条路径做到大致平衡,不过也有不能平衡的情况,比如DLL.

网友:
hawkz说的MMMC是一种解法
如果不想用MMMC的话,在B和C处,分别定义generated_clock,然后把它俩set_false_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目前也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陈版的建议,这是一个从constrain上解决的好办法

网友(2011-12-13):
我们也遇到同样问题。
很奇特的是:在encounter 下是完全没问题的。只在primetime 下出问题。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primetime 很久的bug 了。

网友:
按照primetime 文档,ABD,ACD 也应该算reconvergent logic in clock network,但是
set CRPR 后没用。

将D点设置为generated_clock 解决了setup ,但是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hold 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个人理解 ABD,ACD 应该不算reconvergent logic in clock network,逻辑上不可能但是工具单从电路结构上看并不认为是false的
    我用的ETS同样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2-03-12):
我的想法跟陈涛一样,在B和C处create_generated_clock,然后对这两个generated clock设置false path或者set_clock_ groups -logically_exclusive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顶版主,这个方法好,我也使用过,此方法也适合对sdc中时钟节点定义不适合做时钟树的时候重新定义时钟

网友(2012-06-20):
回复 楼主:

网友(2013-08-26):
回复 网友D:

   陈大,按照你的方法,在B和C处,分别定义generated_clock,把它俩set_false_path后,是不是还要在D点加上一句set_caee_analysis呢

网友:
你看下report里有没有CPPR的 recovery

网友(2014-09-14):
真心学习了,陈大的方法真好!

网友(2016-01-02):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2022-11-11):
学习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2023-04-20):
学习了,感谢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