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

楼主(2011-10-20):
BIAS

BIAS

(A)中用两个W/L=(1/2)的管子,(B)用一个W/L=(1/4)的管子做成偏置电压,请问两者有何不同?

(A)有什么优点

网友:
我的想法是,如果单从偏置电压来说,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A图的耐压比B图高。

网友:
从电路上这两种情况等效,但实际不一样。
尺寸不同:1/2+1/2 和单独1/4失配很严重的。。
你可以用同样的电流偏置这两个电路,输出的偏置电压会不同的多。。。详情请查看gray的书

楼主(2012-07-31):
回复 网友A:

所以1/2 + 1/2失配比较严重吗?

如果是,为什么呢?

网友:
请哪位大侠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的两个用于不同的偏置A用于偏置电压Vov,B用于偏置电压Vt+Vov

网友:
A在宽摆幅运放偏置里面很常见

网友:
电流镜以及运放的indirect compensation可以用到A,你可查在IEEE中查找split-length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图画得好,后仿mismatch和前仿差不了太多,这个是结构上的区别。至于昨天的结构,看vittoz的文章,主要是subthreshold biasing

网友:
我觉得实际上没有大的区别,后仿基本看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