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 tool doesnt honor routing_blockage

楼主(2011-10-20):
请问 在die四周的edge都设了routing_blockage, 但是tool在route的时候 在连接top的pin的时候 还是沿着die top edge 走了一小段线,请问为何啊?

  create_routing_blockage -bbox $bbox  \
  -layers {
  metal1Blockage
  metal2Blockage
  metal3Blockage
  metal4Blockage
  metal5Blockage
  metal6Blockage
  metal7Blockage
  metal8Blockage
  metal9Blockage
  metal10Blockage
  via1Blockage
  via2Blockage
  via3Blockage
  via4Blockage
  via5Blockage
  via6Blockage
  via7Blockage
  via8Blockage
  via9Blockage
  via10Blockage
}

网友:
用create_route_guide 吧, route_blockage没怎么用过

create_route_guide  \
        -coordinate {{0.000 0.000} {181.480 3680.400}}  \
        -no_signal_layers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
        -name route_guide_12

可以在gui里面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的回答~ 问题找出来了 原来是blockage有点偏大,pin跟core隔离了,tool不得不违反穿过去造成的,估计tool想 反正都违反了 干脆多违反点吧 哈哈 就沿着边上route了
现在把pin弄长点,这样tool应该就不会违反了

网友:
那是 ,icc、Astro画route guide(blockage)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别盖着pin,如果把pin 挡住了,  根本route不出来的,

全是drc violation ,

create_routing_blockage  还真没怎么用过,

网友(2013-09-23):
学到 回去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