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m(基于cadence工具的学习)

楼主(2011-10-20):
gm =  2 * Id /(Vgs -Vth)  ——(1),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1)式是由Id对Vgs求导获得的,Id = 1/2 * un * Cox * (W/L)*(Vgs -Vth)^2;
    2、由于沟道调制效应只与Vds( 因为,Id = Id0(1 + lambda * Vds))有关,所以即使考虑沟调,(1)式应该不变;
    3、如果上面两条理解成立,那么通过cadence的“print DC operate point”,查找对应的“ids”、“vgs” “vth”及“gm”,应该这4个量就能形成(1)式。
    4、问题就是,我拿一个N管做实验,让其处在饱和区,vdsat = 100mv, vds = 257mv,region =2,通过仿真器查看该管的“ids”、“vgs” “vth”及“gm”,结果不满足(1)式。
    5、所以不清楚“cadence”工具所显示的那个“gm”是否就是管子跨导,
    6、然后我又采用工艺文件提供的un、 Cox 和(W/L)*(Vgs -Vth)参数手动估算,计算结果跟“cadence”工具所显示的那个“gm”相近(手算略小)
    所以不知道上述那个步骤不可信,望有人讨论、指点~~

网友:
Vds-Vdsat=0.157v normally, I put this value larger than 0.2V. at the same time, how much difference u get?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点击查看的这些值是在某特定DC条件下的仿真结果,不同的DC,这些结果就会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Vds-Vdsat=0.157v normally, I put this value larger than 0.2V. at the same time, how much difference u get?

    按照您的建议,我做了如下实验,数据如下:
                    Vds        Vdsat        gm        Id
    case1        273.9m  149.0m      58.6u    4.97u
    case2        1.204m  149.5m      68.9u    5.88u
    case3        181.8m  149.0m      54.4u    4.73u

    Vgs-Vth都保持不变,为0.7 - 0.603 (mV)
    等式关系还是不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点击查看的这些值是在某特定DC条件下的仿真结果,不同的DC,这些结果就会有变化。

是的,不同DC operate point,结果是会不一样的,而我想做的是,希望能从工艺文件或简单的仿真中,得到关于gm的一个范围大致变化趋势,以用于估算。
     关于gm的提取,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Vdsat是0.14v,你的vgs-vth是0.97v,这个完全不等。你的计算初始数据有误。

网友:
just see diff(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Vdsat是0.14v,你的vgs-vth是0.97v,这个完全不等。你的计算初始数据有误。

Vdsat = 0.149 V, Vgs- Vth = 0.7-0.603 = 0.097 mV, 这两个可以确定是通过CDS的“result”--“print”选项打印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just see diff(Id)

    “just see diff(Id)”中的 "diff"是指calculator自带的函数吗?还是其他?这样就能知道工艺的gm了吗?

网友(2014-02-18):
手工的计算没有不考虑衬偏效应差别较大,仿真可以设置晶体管于特定工作区,扫描dc电压值,对晶体管的输出电流求导即可得到结果。在0.18um tsmc工艺下,DC opertion的结果比仿真结果略大。

网友(2015-01-08):
想验正公式的话我认为应该用仿真结果里的Vdst代替Vgs-Vth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