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上华的700V高压工艺

楼主(2011-10-20):
RT,有没有用过的?请教一下,高压电路每个模块单独仿的话比较快,但联合起来仿就很慢,皮秒皮秒的变化,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
没有用过上华的700V高压工艺,做什么用的?
我用过BCD工艺,40V的。电路一大仿真就慢,关键是在计算的时候容易不收敛。你这种ps的变化,多半是不收敛,一般发生在turn on/off过程。
第一,transient sim的初始状态一定要好,最好都从0开始。
第二,仿真精度要调高,eps值最好小一点。
以上说的是eldo的仿真,希望有所借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压部分联起来仿真还可以,就是高压部分比较慢。。。
    是不是有什么击穿的管子啊?假如像你说的有不收敛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或者怎么知道在哪个地方不收敛。
   另外我感觉应该是把精度调低(仿的更粗略点)吧?

网友:
"我用过BCD工艺,40V的。电路一大仿真就慢,关键是在计算的时候容易不收敛。你这种ps的变化,多半是不收敛,一般发生在turn on/off过程。"

请问这个工艺流片量产后怎么样的?

网友:
没有用过 这个是开放的工艺平台?
LZ可以问上华 或者发个模型给我们参考下

网友(2011-12-12):
仿真不收敛:1.首先看看电路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2.改一下节点参数  3.改一下仿真参数  4具体电路找出有哪些Device的Model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700V应该是做AC-DC了

网友:
上华的有700V的高压库吗,好像只有40V的BCD高压库

网友:
导通电阻太大是个缺点

网友(2012-02-16):
上华这个工艺去年才开始推出,还有点不太成熟

网友:
1. 一班 UHV process  700v 是 spice citcuit model (BSIM 3v3)
  or  macroModel   or  verilog_A  model ?

2. UHV mos 內可能含 idea element 會使 hspice not convergence
   like  g  e  f ..

3. reduce dV/dt  ..
如果你   transformer or signal
1n內  1v-> 100v
  改成  1ns   1v-> 10 .or  1ns  1v
dV/dt 變小
.
前面 1ns 跑 100v 會 timestep too small

4.  hspice try 不同 version  ,  windows /linux or 不同
  闆對收斂處理可能不同 ...

真的量產 UHV 不多, 因為  PI  patents ..
一般都不包 POWER MOS
且  包 UHV switch mos 的瓦數都小..

但包  start_Up  mos 就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