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楼主(2011-10-21):
请教各位同行在做反向提取电路的时候,是直接按照版图怎样摆放怎样连线 提取一个跟版图一样的电路,还是需要提取成一个像模像样的电路?

网友:
呵呵,肯定是根据电路原理把电路整理成模块级撒,不会照着版图的摆放方式去摆放电路。

网友:
要是按照版图的摆放方式放电路,怎么分析你所提取的电路啊?

网友:
先是按版图来提取电路,最后要重新整理电路的

楼主:
    那一般情况下,整理电路 是电路那边的人来做,还是版图的人来做呢?

网友:
一般是design来做的吧!

网友:
像模像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