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 里面的TDC有没有FOM?

楼主(2011-10-21):
time to digital converter  有没有像ADC类似的design FOM?比如: accuracy*speed/power

网友:
一般而言,TDC最主要关注的是它的频率分辨率,与整个PLL的最终性能直接相关。现有架构的TDC一般采用flash 架构,并且比特数不多,所以速度和功率都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因此我见过的TDC都没有FOM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透露下您的那个TDC分辨率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的,要看具体的应用。分辨率可以从几皮秒到一百皮秒不等。

网友:
ADPLL的性能还做不上去

网友(2013-09-03):
专用的TDC有要求!与结构,分辨率,测量范围等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