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关键路径怎么会随着时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那

楼主(2011-10-21):
在DC综合时,关键路径怎么会随着时钟周期的变化而变化那,是设计存在问题还是脚本设置存在问题,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约束设置问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说一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当CLOCK cycle 设置为不同的值时,综合出来的关键路径会变化。是不是这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在你的时钟设置不同的时候,综合器综合出来的standard cell也不会相同,电路妥妥的是根据你的约束变化的,因此有可能之前比较短的路径也被DC综合出了更节省面积之类的cell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感觉应该是这样,毕竟综合工具都是按着约束去工作的。不断面积和速度之间做折中,既然速度便了,面积也会相应的变化。谢谢你的回答。呵呵

网友:
你的period设置不同,of course critical path is the different,if your freqency is very high ,you will find lots of critical path ..It's not strang.

网友(2012-11-07):
关键路径就是让人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