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运行中不能手动输入

楼主(2011-10-21):
饿。。。麻烦问下,我在eetop网站上下载的CALIBRE200809软件,然后在centos上成功安装,并且可以启动,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你想输入什么file.sp文件或者file.gds文件时,不能在键盘上手动输入。。。将calibre内嵌到virtuoso中之后,drc,lvs运行完之后,就因为不能从键盘上手动输入名字,就不能保存运行结果。。。这个该怎么办?请各位大侠多多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
把输入法scim杀死吧。

网友:
或者卸载中文语言支持

网友(2012-11-01):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双系统,平时linux上网,不可能卸载中文语言支持啊

网友B(2014-10-08):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发现用unsetenv XMODIFIERS可以解决

网友(2014-11-17):
回复 楼主:
在添加删除软件里面 搜索scim的安装包,然后全部删除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27):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把中文输入法禁掉

网友(2020-08-12):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发现用unsetenv XMODIFIERS可以解决

正解!!
但是如果是bash 的,命令不一样,需要更换为
unset XMODFIERS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