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 memory读的问题

楼主(2011-10-21):
我采用xilinx v5的板卡,通过pc主板上的插槽发送memory 读请求。但是pc返回完成包会丢失。主要表现,当一次memory读超过3K的时候就会丢包。不知道谁遇到过类似问题没?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Memory读的长度最大是4KB,而且协议要求地址必须是夸4KB地址边界的。因此读的起始地址加上数据包的长度不能跨边界。不过在一次读4KB的时候还是有问题,即使是保证4KB边界了,但是有时候会丢包,有人对主板上的北桥芯片熟悉吗,能给介绍一些北桥的pcie的配置或者工作原理吗。

网友(2011-12-07):
谢谢lani09的解释,收益了!

网友:
这个问题跟你的驱动和系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可以确认FPGA侧没有问题的话,建议你看看你的驱动是否有问题,是否是驱动不支持大于3K的操作。
你用的Xilinx卡的话,它会配有PCIe测试程序的,你先用测试程序进行数据读写,如果不对的话,就需要看你的硬件系统是否兼容了。可以用PCIe tree这个工具先看看PCIe本身是否有问题,不过只能在win下使用

网友(2012-07-27):
我现在也搞pcie。很混乱!

网友(2015-09-02):
回复 网友A:
我还在看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