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SM, blue tooth, wifi phase mask

楼主(2011-10-21):
从哪里可以找到不同communication例如GSM, blue tooth, wifi 的频率生成器的phase noise的要求

网友:
指标都是根据通信协议算出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 我只是想知道结果, 算得过程不在乎。

网友(2014-03-14):
找了好久了,多谢楼主

网友:
建议查下IEEE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