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结果和想象的不一样啊

楼主(2011-10-21):
305ns以后的

305ns以后的
对一个主从D触发器仿真,仿真时非门NT1设置了1个单位的时延,最后的结果如下图:

完整波形

完整波形

代码是: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msdff(d,c,q,qbar);
  input d,c;
  output q,qbar;

  not #1 nt1(notd,d);
  not    nt2(notc,c);
  not    nt3(noty,y);

  nand nd1(d1,d,c),
       nd2(d2,notd,c),
       nd3(y,d1,ybar),
       nd4(ybar,y,d2),
       nd5(y1,y,notc),
       nd6(y2,noty,notc),
       nd7(q,qbar,y1),
       nd8(qbar,y2,q);

endmodule

module test_msdff;
  reg td1,td2,tc;
  wire tq1,tqbar1,tq2,tqbar2;

  msdff m1(td1,tc,tq1,tqbar1);
  msdff m2(td2,tc,tq2,tqbar2);

  always
    #5 tc = ~tc;

  initial
    tc = 0;

  initial
   begin
     td1 = 0;
     #40 td1 = 1;
     #40 td1 = 0;
     #40 td1 = 1;
     #40 td1 = 0;
     #40 td1 = 1;
     #40 td1 = 0;
     #40 td1 = 1;
     #35 td1 = 0;
     #1  td1 = 1;
     #1  td1 = 0;
     #38 $stop;
   end

  initial
   begin
      td2 = 0;
     #40 td2 = 1;
     #40 td2 = 0;
     #40 td2 = 1;
     #40 td2 = 0;
     #40 td2 = 1;
     #40 td2 = 0;
     #40 td2 = 1;
     #35 td2 = 0;
     #40;
   end

  //initial
    //$monitor("Time = %t::",$time,"d=%b,c=%b,q=%b,qbar=%b",td,tc,tq,tqbar);

endmodule

为什么d1和d2都是一的时候,y和noty分别为1和0呢?

楼主:
第一个图是局部的,求解释315ns到320ns之间的波形

网友:
用这个东东ms不能仿真你的主从触发器的模型。
逻辑仿真器是基于event的,触发器的原理跟这个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