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Nanotime中关于Mark_flip_flop的定义

楼主(2011-10-21):
使用Nanotime 2009.06版,定义flip_flop时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Warning:No latche objects matched 'xxxxx'            ---- ("xxxxx"为master_latch的latch_net)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master_latch

说明:Nanotime把DFF(带Res)认成两个Latch,本人想用Mark_flip_flop定义成DFF
        通过确认以上点("XXXXX")确为latch_net,用erase_latch消除再用mark_latch命令可以正确消除、定义为latch,
        但就是不能正确定义成DFF
        使用的命令是: mark_flip_flop -master_latch "X" -slave_latch "Y"    ---- ("X"为Master的Latch_net ,“Y”是slave的latch_net)

求有经验者给指点~~!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以下软件的安装程序啊

楼主:
Sorry~!
属于公司财产

楼主:
问题解决~!

注意点:
   1. nanotime识别DFF时,指定的latch_net等信号的阶层要正确
   2. nanotime区分大小写

所用命令:
    # 通过以下命令定义Latch (master & slave latch)
         foreach_match "AA" -command { mark_latch -latch_net X \
                                                            。。。。
                                                            。。。。
                                                            }
         “AA” 为DFF的名字
         "X"为latch_net的名字(DFF"AA"阶层下的名字)
         “。。。。”为mark_latch命令的其它部分
    #利用定义好的latch定义DFF
        foreach_match "AA" -command { mark_flip_flop -master_latch X -slave_latch Y }

        "X"为Master的Latch_net ,“Y”是slave的latch_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