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千兆电口的匹配电阻疑问???

楼主(2011-10-21):
千兆电口的PHY输出到变压器的4对差分线,有的产品在每对差分线上各用了100欧姆的匹配电阻(两个50欧姆串联);有的没有用100欧姆的匹配电阻。请问,不用匹配电阻它是怎么做到阻抗匹配的呢????

还有这4对差分线对,对与对之间需要等长吗??????

网友:
因为有的芯片内部有匹配,所以外面不需要了,比如Vitesse的VSC8211   VSC8224。手册里面写的很清楚。
另外,我用过Marvell的88E1116和88E1116R。前者需要在PCB板上匹配,后者做到芯片内部了。
所以,请看清楚手册。
长度不要相差太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