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命令怎样生成VCD以及EVCD文件

楼主(2011-10-21):
ncverilog命令生成VCD以及EVCD文件:
生成VCD文件可用较精确计算动态功耗,
EVCD文件可仿真数字电路中的驱动能力。
也请问各位大侠能不令赐教!

网友:
$dumpfile
$dumpvars
命令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VCD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软件中用来计算功耗?

楼主:
做最后,动态仿真时,VCD文件导入ASTRO进行系统完成的功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