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rl 常用 module推荐

楼主(2011-10-21):
日常用到的,经常 ,  欢迎大家补充,

use strict ;  # 严格的语法及原语检查,对debug特别有帮助
use warnings ; # 同strict,检查一些警告,通常一起使用

use File:: Path  qw/ mkpath rmtree /  ; # 多层次建目录,删除目录, 比mkdir灵活
use File::Spec  qw/ basename  catfile / ;  # basename,  连接目录名称, 各种平台上都用,
use File::Copy  qw/ copy move / ; # 省的system调用 mv ,cp
use File::Temp  ; # 产生临时文件的好方法,

use Data:: Dumper  ;  # 写数据结构和引用的必备,几乎是必备的,没有的话,迭代值很累
use Storable qw/ store retrieve / ; # 引用数据结构的存储和恢复,很有用

use Fatal qw/ open close mkdir / ;  # 懒的写die的一种方法,

use Cwd  ;  # my $dir = getcwd() , 不用写system 了

use Benchmark  qw/ cmpthese  cmpthis  / ; # 比较各种方法的效率的必备

楼主:
excel 相关的

use SpreadSheet::WriteExcel ;
use SpreadSheet:arseExcel ;

cpan上著名的模块很多了
use Parse::RecDecent ;

网友(2011-12-30):
如果楼主能整理一下并且举几个例子就更好了,呵呵~~大家一块学习

楼主:
perldoc File::Find  可以看的

perldoc 直接看例子,帮助

网友:
楼主如果能举几个例子就好了!

网友:
这几个的确很有用

网友:
to be continuous , pls

网友(2012-02-08):
回复 楼主:

   再加几句
no warning 'once' ;    #避免出现很多变量出现一次的warning

use Storable qw(dclone) ;     #deep copy hash

use POSIX qw(floor) ;   #数学计算,具体需要的自己加

use Getopt::Std ;     #读入参数很方便

网友(2012-03-16):
初学~ 表示还看不懂~

网友:
cpan上著名的模块很多了

网友(2012-05-07):
好东西啊,来认领了

网友:
一些常用模块的简单描述 http://perldoc.perl.org/perlmodlib.html

推荐个CU帖子:http://bbs.chinaunix.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748&page=1

网友:
这个必须大赞!!

网友(2012-06-27):
謝謝大大無私地分享

网友(2012-08-08):
不错的帖子,真不错,

网友:
没用过。。。。。
还停留在简单命令行的地步

网友:
之前只用perl的一些简单的应用,还没涉及到perl的这种较高级的应用,学习了

网友:
刚开始学,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2-10-22):
要有个范例比对下就更好了。谢谢LZ

网友(2014-04-28):
  1. use Getopt:Long;
  2. use Tkx;
  3. use File::Basename;

  4.

网友(2016-10-09):
回复 楼主:

    版主,我发现一个net很长,想写一个脚本插buffer,我们后端一般对于长net的解决办法就是插buffer吧?插buffer还需要考虑别的因素吗?
  基本思想:就是get_nets 得到cell A和cellB之间的net,然后在expr [net length /2]二分之一处插buffer,但是尝试了好久,还是不会写脚本,可以帮下忙吗,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取两个cell的坐标,算中点坐标,ecoAddRepeater是指定place的坐标。觉得是可以实现的,我有空试验一下

网友:
赶紧做笔记

网友(2018-07-02):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